国家对零线与地线的电压是多少伏的标准是

楼主(2019-09-22):
请教各位大神:国家对零线与地线的电压是多少伏 的标准是? 有相关标准文件不分享一下。

网友A:
没有伏的说法。TN系统零线小于等于1欧姆,重复接地装置小于等于4欧姆,单独避雷接地装置小于等于10欧姆。TN一般情况下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之间不超2V。TT系统与IT系统接地装置小于等于4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伏的说法。TN系统零线小于等于1欧姆,重复接地装置...

大神,车间供电给我的设备是单相加PE,零线N与PE间电压是13V,火线与地线220V ,请问怎么消除零线与地线电压

网友B:
N、PE在变电所都连接在变压器的N套管,是一点引出的二根线。到用电设备处有电压,说明N线电流较大,而且N线电阻也大。

排除的办法是查零线各连接点或加大零线截面。

网友A:
楼主车间供电是五线制的吗。你所说的地线是否是保护零线PE,检查N零线各端子连接螺栓是否有松的,或者就是N工作零线线径太小了电流比较大。要看车间用电是什么性质的,就是一般大多数普通异步电机,那工作零线N一定是连接没牢固。如果用到很多单相电路那相线用电量最好合理分配这样可以降低工作零线电流量,如果已经做到合理分配了,那工作零线N中间有松开的地方,测量相线与工作零线N的电压肯定要比相线保护零线之间的电压要低。PE与N有13V的电压差肯定是有问题的,两者之间的电压不要超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