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如何在中断里触发定位

楼主(2019-09-22):
我使用了x0的上升沿中断去置位一个软元件然后再用软元件触发定位。现在第二次再触发中断就动不了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向楼主学习,赚个经验

网友C:
如果第一次采用中断没问题,第二次不行了,说明有可能你没有终止之前的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最好发上来程序帮你看看,这样好分析

网友D:
确实  上传写的程序才好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2019-12-23):
学习PLC成为工控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