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变送器扩大量程的问题

楼主(2019-09-22):
现场有一台螺丝蒙特差压流量变送器,孔板的,表头量程0.10kpa,工艺DCS量程0-3200nm3/h:,现在超量程,工艺说他们现在用气量比以前大了,变送器用475最大能改到65kpa,但是想要一个准确的差压值怎么改,改到多少

网友A:
只能适当扩大,不能无限扩大,因为孔板制造时已经限定了最大流量,阔的太大,测量会失真。可尝试着一点一点扩大。例如:要把显示扩大到0-4800nm3

/h,则差压值dP=0.1*(4800/3200)^2,将dP计算结果设定到变送器内即可。注意dP值不能超65KPa(即变送器的测量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