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设备间的贝加莱伺服器不能互换

楼主(2019-09-23):
车间里有一个7年的贝加莱塑包机,有一个12年的贝加莱纸箱机。塑包机的一个伺服器坏了,把纸箱机的一个正常使用的贝加莱伺服器换到塑包机上,报警,再把伺服器还到纸箱机上,正常运行。通讯卡AC110都是用原来的。伺服器是1090的。伺服器用到一个位置后,不能再用到别的位置了?

网友A:
你的位置控制,是通过通讯协议控制的还是cn1插头设置的。

网友B:
应该是地址设置不对,把硬件拨码开关地址修改相同(如果是软件设定的就需要软件联机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址设置不对,把硬件拨码开关地址修改相同(如果是软件设定的就需要软件联机设置)

拨码都是按原来的,换了伺服器,带拨码的通讯卡还是原来的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你的位置控制,是通过通讯协议控制...

参数设置,楼主说不能到另外一个位置,是反方向运行吗?,如果是请检查是否设置反转禁止

网友C:
不是反方向运行,是送电后,就亮红灯,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亮红灯后有没有对应的故障代码,一般互换最好是把之前的参数初始化,然后设置与需要换的参数一样

网友F:
换了是报什么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