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和三菱变频怎么通讯

楼主(2019-09-23):
有没有大佬教一下三菱5U的怎么和三菱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案例,谢谢大佬了!!

网友A:
3U的modbus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U的modbus需要吗

有FX5U  MODBUS RTU跟三菱变频器通讯吗谢谢

网友C:
有5u跟三菱cs80通讯的程序

网友D:
自家的东西通讯不是啥大问题,你可以先看看变频器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通信,其次在看一下PLC支持哪些通信,根据当前硬件条件,选择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通信手册官网一大把,变频器那边通信参数要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3U的modb...

5U的没有  跟3U的基本一样吧

网友E(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