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台达B2伺服做个简单控制

楼主(2019-09-23):
想用台达B2伺服做个简单控制,启动后正转,力矩小于某个值时反转到设定的零位,等待一断时间后继续正转,想问下只用伺服和简单的电气回路能不能实现,如果能要设大约哪些参数

网友A:
可以实现,但是需要模拟量控制,力矩和反馈力矩

网友B:
可以的 就是力矩大小设定和力矩显示看你打算怎么用  模拟量也可以

网友C:
如果你不想用变频器力矩控制,可以自己加个力矩传感器,去监控扭力大小,就用简单比较指令即可写出逻辑,还能把力矩传感器实时数据做到界面上

网友D(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