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节能器的节电原理

楼主(2019-09-23):
    最近市场上有许多的节电器、节能器的推广,购买设备后能节电10%-30%,笔者对这个节电原理不理解。低压系统一般都有电容补偿系统,无功补偿的功率因数都在0.95以上,节电器一般安装在无功功率补偿系统后面,。在实际测试中确实能节约一部分电能,大约在5%-10%左右。在此我比较困惑:1.已经进行了无功功率补偿了,为什么还会节电(测试的时候原有的无功补偿系统功率因数是0.99)? 2.节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就是无功功率补偿器? 有没有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感觉不靠谱。如果是三相的节能的原理就是在电源电压高的时候投入电容,低的时候,电容放电,然后保持功率因数

网友A:
220V的节能器,根本不管用的

网友B:
因为现在的网络电能表都是视在功率电能表只要电路有电流不管有功的和无功的电能电流全部给记录下来,不像以前的电能表只记录有功功率电能而无功电能是不记录的,也就是现在只要有电流经过电能表都给你矢量(复数)加法记录了下来,显示的用电量既是视在功率电能用电量。所以现在记录的家庭用电量明显的要比以前的电表用电量多得多甚至于加倍。所以这些所谓节电(能)器都是不靠谱的甚至于增加用电量你还蒙在鼓里多给供电局打了耳光送钱还兴高采烈!它里面就是个电容无功功率补偿器,在家庭中使用不但不节电还无意之中费了不少的电能量,为什么因为这些器件都是有电抗的而不是理想的纯电容。

网友C:
流行几十年骗人的东西,现在还有人信吗?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不能减少有功电量,电度表计量的是有功电量,提高功率因数,电度表计量不变。

现在电子电度表以前叫复费率电度表,能计量视在功率电量、有功功率电量和无功功率电量。居民用电只读有功电量,按有功电量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不能减少有功电量,电度表计量的是有功电量,...

我不认为供电局收费只收有功费用,供电局给的计费单,它的倍率写明是1倍率,也就是有功等于视在。所以他不可能给你的计费单是有功计量。家里以前使用的灯具日光灯电感性的,而现在几乎使用LED减了很多的功率,其他的变化不是很大,应该电量是有所减少或者相等,就是增加也不会很多。但往往是起码一半以上或翻倍计量,而这些翻倍的用电量是哪来的?而这些翻倍的用电量往往家中电感性用电器无功计量,记录有功没有无功计量应该是相差不多,而现在往往是大量的增加,所以我不相信他的计费只是有功计量,所以我认为他的计量是视在的。声明一点家中电压非常准220V正负3V都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不能减少有功电量...

无论工业用电、居民用电,其电度电价都按有功电量收费,居民用电不查无功电量。工业用电查无功电量,是考核用电设备功率因数高低的数据,据此罚款或奖励。低压用户只按电度电价收费加功率因数罚款。没有奖励。高压用户是二部制收费,基础电价加电度电价,功率因数高于规定有电费返还。这是目前电费的收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