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电焊机接线要多粗

楼主(2019-09-23):
现在6台BX1-400交流焊机一个实训室,请问总线要配多粗?

每台焊机配4平方铜线够用了吗?

这些作为培训用的,不是作为生产车间所用。

还有,请问这个铭牌里的80A/23.2V~400A/36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总电源线用3*16+2电缆线就够了

网友B:
3×50的够了,因为你是教学用,输入400伏,最大电流80A,最小电流47A,输出36V

网友C:
image.png这个回复看看

网友D:
作为培训用的总线可以使用3×35mm²铜芯电缆。

80A/23.2V~400A/36V就是输出电流/电压调节范围。

网友E:
380V单相焊机的接法。

电源线的选择与暂载率和焊接电流(焊条直径)有关。

大概是20KVA的焊机,做培训用,一般使用3.2焊条,电流不超过200A,暂载率不会超过25%,建议选3*16+1电缆供电。

80A/23.2V和400A/36V的意思是:焊接电流80A时(2mm焊条),焊机输出电压是23.2V;焊接电流400A时(4mm焊条)焊机输出电压是36V。焊机空载电压是68V。

网友E:
变压器接线画错了,不改了,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0V单相焊机的接法。电源线的选择与暂载率和焊接电流...

-------------------------墙上漏保到焊机的电源线也是16平方啊,教室的总线也是16平方够吗?

网友F:
教学用,16平方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学用,16平方就够用了

但是6台焊机还是会同时工作一些时间的,大概几个小时。这时,总开关的容量够吗?够的话,依据是什么?求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donghaooo  教学用,16平方...

感觉不够,楼主要看电焊机铭牌上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教学用,16平方...

培训跟焊接生产不同,暂载率较低。另外,用小直径焊条,调小焊接电流,可以用。

电源开关不能使用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donghao...

李老师,6台焊机的总线也是16平方的导线吗?为什么不能用漏保?暂载率和电流的选择关系依据是什么?希望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阿四  回复...

电焊机本身就是一个变压器的原理,变压器那个用漏电保护器,

而且焊接过程就是一个放电过程,不能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教学用,16平方就够用了

如果是教学用,就可能出现6台同时使用,所以16平方有点冒险,最好搞个50的比较安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先问你为什么要用漏保?不是潮湿环境,不是移动电器,用漏保干嘛?

暂载率就是焊接间隔的时间比例,不是生产用焊机,暂载率不会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

但是焊机毕竟是一个电器,总要考虑漏电和触电时的保护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用电器防止触电最常用而且必须用的形式是接零保护。

任何标准、规范都没有要求必须用RCD做防触电保护,而接零保护是必须做的。

网友H(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