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电源线应配什么规格

楼主(2019-09-23):
现在6台BX1-400交流焊机一个实训室,请问总线要配多粗?

每台焊机配4平方铜线够用了吗?

这些作为培训用的,不是作为生产车间所用。

还有,请问这个铭牌里的80A/23.2V~400A/36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 电源线建议3*16+1

  2. 每台焊机一次线比较短,而且散热条件好,可以使用4平方线

  3. 既然是培训用,建议用2mm焊条,电流不要超过150A

  4. 80A/23.2V和400A/36V的意思是:焊接电流80A时,焊机输出电压23.2V;焊接电流400A时,焊机输出电压是36V。

  5. 空载电压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