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_V15帮助文件描述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9-09-23):
那个能帮我解释下红框内的描述

网友A:
SR  还是RS   1个复位优先,1个置位优先。。。。不然两个信号都是1的时候,难道随机啊

网友A:
这种问题,问你自己师傅就行。。。如果连带你的师傅都没有,建议别干这个。。

网友B: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