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缆怎样计算负载电流

楼主(2019-09-23):
首先说一说铜芯与铝芯电缆在相同的截面积的条件下,铜芯电缆比铝芯电缆的允许载流量增加了30%左右。

①截面积相同的铜铝导线载流量的关系。导线载流量主要与导线材质电阻率、截面积有关,还与敷设方式、环境条件、绝缘材料等因素有关,它们的载流是不同的。截面积相同的铜、铝导线载流量的近似关系为 丨cu=1.3丨Al IA|=0.77|cu 式中的lcu……铜导线的允许载流量,单位A。|AI……铝导线的允许载流量,单位A。

②载流量相同的铜、铝导线截面积的关系。由于铜、铝导线的电阻率不同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在同样负载电流和允许发热温度条件下,它们的截面积也是不同的。在载流量相问条件下,铜、铝导线截面积的近似关系为 Scu=0.6SA| SAl=1.66Scu 式中Scu……铜导线截面积,mm²;SA|……铝导线截面积,mm²

通过以上公式也可用铜、铝导线的直径表示;dcu=0.79dAl SA|=1.27dcu 式中dcu……铜导线的直径,单位mm;dAl……铝导线的直径,单位mm。

在计算三相电缆的负载电流时,首先要计算出三相负载的电流,再按相应的电流对照表来选取电缆的截面积与型号。

在对称三相电路中,不论电源或负载是星型连接还是三角型连接,三相总有功功率为;P=√3Uxn丨xnCoSφ 式中Uxn……线电压,单位Ⅴ;Ixn……线电流,单位A;COSφ……功率因数。

根据三相电源发出的总有功率等于每相电源发出的有功功率之和,一个三相负载接受的总有功功率等于每相负载接受的有功功率。即P=Pa+Pb+Pc;

对于单相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象日光灯这些感性负载计算公式为;P=UIcosφ I=P/Ucosφ 通过上述大概计算后,现给大家如下铜、铝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表,对号入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