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瞬时流量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9-09-23):
求教一下 200smart   瞬时流量 程序怎么写?

现在 用 向导生成 一个 测霍尔流量HSC0 程序 只能 显示 累加流量  我想要 得到瞬时流量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Screenshot_2019_0923_215127.png楼主可以考虑用这几个指令,然后mov直接,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是信捷写的,可以参考一下。中心思想就是每秒的差值取平均数,需要用到左移指令

网友B:
主要思想,当前值-上次值 ,除以时间差

网友C:
瞬时流量就是短时间内的流量统计,所以你可以考虑使用定时中断的方式去编写

网友D:
下一个200的模拟量转换功能块,输入地址和对应的量程即可。

网友E:
你有了累加流量,你就可以用当前流量减去上一秒的流量,这就是当前的秒瞬时流量,用这个流量乘以3600,就是小时瞬时流量,只不过这样得出来的瞬时流量波动可能比较大,你可以将这个差值取两秒的量来计算。

网友F(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G(2022-10-19):
引用 网友B:
主要思想,当前值-上次值 ,除以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