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P2机器人报下图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23):
求助:

    各位大神,现场一台KUKA KRC2机器人报下图中故障,启动不起来,驱动一直报警,请问是哪的问题?捕获.PNG

网友A:
MFC3版的问题,你先拔了然后重插试试

网友B(2019-12-20):
跟台式电脑内存卡松动了,无法正常开机一个道理,断电重新拔插,重新上电

楼主(2020-06-05):
嗯嗯,问题已解决,多谢

引用 网友A:
MFC3版的问题,你先拔了然后重插试试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内存有问题是不是系统都启不来啊,这个画面又是什么鬼啊

网友D:
只是为了混积分

网友E(2021-07-18):
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  明天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