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智能小车电机驱动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9-09-23):
康道智能知识篇:AGV智能小车电机驱动方案有哪些?如果选择的电机和减速机提供的扭矩小于克服负载所产生的摩擦力,那么电机将持续处于过载状态,电机可能不会立即出现故障或损坏,但时间久了就会烧坏电机和使减速机内部齿轮受损(损坏减速机)和烧坏驱动器康道智能AGV采用先进的RV减速器及交流伺服电机,模块结构可随时结构升级,精密的差速运算,转向好,自动识别弯道并减速,紧凑的结构确保小的前后轮轴距使其在坡道和起伏路面通过性更强。目前,康道智能AGV产品广泛应用于在机械加工、电子、纺织、造纸、医药、卷烟、食品、图书出版等行业,并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一、AGV智能小车电机驱动方案有哪些?

方案一:AGV小车驱动采用继电器对电动机的开或关进行控制,通过开关的切换对小车的速度进行调整.此方案的优点是电路较为简单,缺点是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慢,易损坏,寿命较短,可靠性不高。

方案二:AGV智能小车驱动采用电阻网络或数字电位器调节电动机的分压,从而达到分压的目的。但电阻网络只能实现有级调速,而数字电阻的元器件价格比较昂贵。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一般的电动机电阻很小,但电流很大,分压不仅回降低效率,而且实现很困难。

方案三:采用功率三极管作为功率放大器的输出控制直流电机。线性型驱动的电路结构和原理简单,加速能力强,采用由达林顿管组成的H型桥式电路(如图2.1)。用单片机控制达林顿管使之工作在占空比可调的开关状态下,调整电动机转速。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

 二、AGV智能小车厂家康道智能小编总结

AGV智能小车电机驱动方案有哪些?以上是AGV智能小车电机驱动方案的全部内容,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