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与西门子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24):
一、手里有一条免驱动的USB/PPI电缆,与PLC(CPU是224)也通讯正常,但设备管理器里没有COM端口显示,想在MCGS里跟PLC进行模拟运行,设备窗口设置端口号从COM1到COM3都试了也通讯不上。

二、win10里直接直接连不上PLC,win7可以。

小白一个,刚开始学,请教请教大家!

网友A:
西门子S7-200编程的软件版本,最新的只能链接到win7系统,win10系统,不能用。

网友B:
安装给个虚拟系统就可以了。。在虚拟系统上使用

网友C:
200的已经慢慢被遗忘了,所以软件也不会咋更新了,所以不能支持win10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