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抗器接法

楼主(2019-09-24):
1、进线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变频器在工作时将产生较大的谐波,以5、7、11、13次为主,谐波含量很高,如果不装进线电抗器,将大大缩短变频器及其它设备的使用寿命,谐波干扰严重时,会导致有些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加装进线电抗器后将大大降低各谐波的含量,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保证变频器及其它负载的安全运行,确保其它设备不受谐波干扰影响;加装出线电抗器可以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的扰动和冲击。
2、出线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变频器在工作时将产生较大的谐波,加装出线电抗器可以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的扰动和冲击。而且该电抗器在负载合闸瞬间能够有效地抑制回路涌流,保护回路中的变频器装置及其它元器件免受过电流冲击。
3、直流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作用:用于变频器直流侧,直流是带纹波的,因整流方式的不同,纹波的幅值和频率也不同,主要作用是平波,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一般来讲,国产变频器55KW以上,要配输入电抗器进口变频器75KW以上,要配输入电抗器

楼主:
电抗:

  电抗(reactance),用X表示,是一种电子电子元件因为容量或感量展示的对交流电(交流电)的通道的反抗形式。在一些方面,电抗像直流电电阻的交流电电阻类似。但是二个现象在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而且他们能独立地改变。电阻和电抗联合形成阻抗,被用二维向量复数的形式定义。
  当交流电通过一个包含电抗的元件的时候,能量交替地被储存进和释放出一个磁场或一个电场。如果产生的是磁场,那么此时的电抗是由电感产生,即感抗。如果产生的是电场,那么此时的电抗是由电容产生,即容抗。感抗被赋值为正虚数。容抗被赋值为负虚数。
  如果电感量给定时频率增加,那么电感电抗增加。如果用L,单位为H(亨利),表示电感量,f,单位为HZ(赫兹),表示频率,那么感抗用虚数形式表示为+jXL,其中XL=2πfL。从公式当中不难看出,电感的电抗,即感抗,与频率和电感量成正比。
  如果电容量给定时频率增加,那么电容电抗减小。如果用c,单位为F(法拉),表示电容量,f,单位为HZ(赫兹),表示频率,那么容抗用虚数形式表示为-jXC 。从公式当中不难看出,电容的电抗,即容抗,与频率和电容量成反比。

楼主:
反正是电机功率越大就越是需要。
原理:电机功率越大,它的工作电流越大,为了尽可能让电机少发热,多做功,所以电机绕组“电阻”非常小,这样,电机在刚启动的时候,电机电流就非常大了,有时候甚至是正常工作的几倍或几十倍,这个时候,绕组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为了保护电机,就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加入启动器(电抗),主要就是限流

楼主:
360截图16230325241573.jpg输出电抗主要和距离有关

楼主:
变频器在以下情况需要加输出电抗器

1,电机电缆长度较长(具体可查阅变频器对应的手册,一般会给出长度),为消除或减小反射波对电机的影响,

2,电机绝缘较差时(如耐压1000V,1200V),通早期国产电机绝缘较差,不是专用变频电机,需要考虑

为了补偿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连接电缆线分布电容的影响,有效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减小变频器的噪声,以避免电动机绝缘过早老化或导致电动机的早期损坏。安装在变频器输入与输出保护电路中的输出电抗器,就是用来减少在电动机端子的du/dt值。

楼主:
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屏蔽电缆。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较多,故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传输线不可过长。如果导线过长,它的分布电容也就大。这样,在谐波电压的作用下,高次谐波电流也将过大。

因此,当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输出电缆过长时,就应设置输出电抗器

变频器输入与输出保护电路中输出电抗器的参数选择,其计算与设计的原则与输入电抗器基本相同,但输出电抗器的电感量是以基波电流流经电抗器时的电压不大于额定电压为佳。

楼主:
50米作为参考距离,具体看变频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