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KEPServerEX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24):
请问松下PLC如何与KEPServerEX 5这个opc通讯,在松下plc里要不要设置什么?

网友A:
应该不需要,主要工作在OPC里面设置。

网友B:
之前我通讯过,所以通讯没啥大问题,你设置参数的时候可以查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找到松下那部分,帮助是英文的,但是不影响

网友C:
OPC通信?设置好对应COM端的参数就好了

网友D:
PLC应该也需要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