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博图v15配置S120的问题

楼主(2019-09-24):
大家好,我现在的设备上用的嵌入式PC,安装了WINAC软PLC软件,之前是用Step7写的程序,PROFINBUS-DP网络通讯,现在把程序转到博图V15了,用startdrive v15配置S120 驱动时,为什么不能放到PROFIBUS网络上,试了下PROFINTE端口上可以放置

设备现在已经在用了,只是想以后用博图软件来调试,这个要怎么办?

网友A:
S120有DP端口吗?

网友B:
S120根据选择不同的控制单元,可以支持PROFIBUS DP、PROFINET通信。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硬件配置

网友C:
现在PN通讯已经是一种潮流了,你使用PN通讯不会有问题的,博涂也可以很好的使用

网友D:
1、弄清楚已用变频器支持哪种协议。

2、在TIA里检查有没有你用的变频器的GSD文件。

3、如果在TIA硬件里有你用的变频器,那先组态硬件并下载。

4、在TIA左边系统树的在线设备里,找到变频器,双击调试,按照向导执行完毕,输入参数。

5、即可对变频器经行控制。

网友E(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