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三菱FX-3SA系列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9-09-24):
各路大神。小弟使用全新的步科触摸屏与FX3SA这个系列连接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望详解。

触摸屏是MT4434T,在正常连接触摸屏时发现通信不稳定,数据显示异常。

(排除现场干扰,通信接口松动,参数设置等问题)

各种排除后,然后发现PLC输入端的S/S端口,接上了线就不行,不管是24V还是0V,一拆掉就可以。正常通信(当时输入端是采用外部24V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确定是完好的。)

最后发现使用PLC内部的直流DC24V电源作输入端口S/S供电时(不管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入)通信就不受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

换了个同等FX3SA系列,也一样的问题。(排除了PLC的故障问题)

但是换了FX3U系列就可以。(同等接线方式)打了个三菱的技术售后热线咨询。他们说这要找触摸屏的厂家。

触摸屏和通信线都换过全新的。很纳闷啊FX3SA的输入端S/S结构不一样吗?

网友A(2020-05-26):
硬件用的RS232吧,不共地,应该是地线没接

网友B(2020-11-02):
确实不错 干货十足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