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通信问题

楼主(2019-09-2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目前需要控制一个PWM调制的水泵,因为PLC的AO输出不支持PWM功能,所以由PLC通过RS485将占空比和频率,发送给PWM模块;再由PWM模块将信号转给水泵。当前调试现状是:

1:接上PWM信号线,水泵停止运转;

2:通过信号发生器发送方波,水泵可正常运转;

3:在同一个示波器中观察PWM模块发出的信号和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两个方波完全重合。

水泵和模块参数见附图,希望各位前辈提供一些思路。

注:1. 已尝试过模块和水泵共地;

       2. 已尝试过并联电阻;

网友A:
输入端可以接通讯协议,也可以电压信号。

输入输出共地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可以接通讯协议,也可以电压信号。输入输出共地试一试

你好,输入输出共地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输入端可以接通讯协议,也可以...

所有的输入的GND和输出GND并联在一起

网友B:
之前通过也遇见过,感觉并不是你接线问题,是模块本身不使用你这场合。

网友C:
输入端可以接通讯协议,也可以电压信号。

输入输出共地试一试

332.Com.Cn下载网 专业应用APP为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通过也遇见过,感觉并不是你接线问题,是模块本身不使...

我又购置了一个模块,等到手了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之前通过也遇见过,感觉...

感觉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个模块。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个模块。谢谢各位!

这种事情至少要有2个模块才能验证,因为第一次使用,有时候你在使用过程中接线错误或者带电接线,都可能造成模块损坏

网友D(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E(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