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转换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9-09-24):
双电源转换开关Q5中有个参数:

1. 控制电源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是内部转动电机电压还是消防电压?

2. 在接线图上的哪个部分?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打个简单比方说一下控制电压,比如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可以是DC24控制电压,触点可以接AC220V电压

网友B:
控制电压为电机回路的控制电压

网友C:
比方说一下控制电压,比如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可以是DC24控制电压,触点可以接AC220V电压

tgz.Com 糖果站 为您专业解答APP难题。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控制电压一般指线圈电压。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E:
控制电压就是开关的进线电源,

网友F(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