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19-09-24):
伺服器维修发那科伺服系统在加工过程中出现过热故障伺服器维修案例http://www.cncswx.com
伺服驱动器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0TMATE系统的数控车床,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经常发出伺服电动机过热警报。
发那科伺服器维修处理措施:本机床伺服驱动器采用的是发那科系列伺服驱动器,当发出警报时,触摸伺服电动机温度在正常的范围,实际电动机无过热现象。所以引起故障的原因应该是伺服驱动器的温度检测电路故障或是过热检测热敏电阻的不良。

通过短接伺服电动机的过热检测热敏电阻触点,再次开机进行加工试验,经长时间运行,伺服器维修故障消失,证明电动机过热是因为伺服电机过热检测热敏电阻不良引起的,在无替换元件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将其触点短接,使其系统正常工作。
伺服驱动器故障现象:某配套FANUC0TMATE系统的数控车床,在加工过程中,经常出现X轴伺服电动机过热报警。
发那科伺服器维修处理措施:伺服器维修故障分析过程同上例,经检查X轴伺服电动机外表温度过高,事实上存在过热现象。
通过检测伺服电动机空载工作电流,发现其电流值超过了正常许可的工作范围。测量各电枢绕组的电阻,发现A相对地局部短路;拆开电动机检查发现,由于伺服电动机的防护不当,在加工时冷却液进入了电动机,使电动机绕阻对地短路。伺服电机维修后,机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