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跟三菱3g走232通讯时通讯不上

楼主(2019-09-24):
TK6071IP跟三菱3g用232bd通讯,老是通讯不上。不知道什么问题。参数是按照上面这样设的,引脚问客服是按照23接69

网友A:
应该就是奇偶校验设置问题了,9P的引脚对应的没错  建议屏蔽层也接上

网友A:
仔细看一看 PLC和触摸屏的奇偶校验设置不一样

楼主:
谢谢,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个问题

一般这种通讯前提是通信线接线要正确,保证接线无误后两遍参数设置要一样

网友C(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