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深圳伺服电机驱动器主回路熔断器熔断原因

楼主(2019-09-24):
主回路熔断器熔断是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常见故障,器造成熔断器熔断的原因有下述几种:

1、切削条件不合适。如机床切削量过大、连续重切削等。

2、驱动器与电机间的连接错误。如速度负反馈被接成正反馈,使伺服电机飞车或系统处于振荡状态。

3、深圳伺服电机驱动器存在故障。如控制单元的元器件损坏、控制板上设定端设定错误、电位器调整不当等。

4、电动机选用不合适或电机不,良。如:因长期工作或其,他原因引起伺服电机的“退磁”,造成励磁电流过大:电机绕组存在局部短路,从而引起驱动器熔断器熔断。

5、电源进线“相序”不正确。由于SCR伺服驱动器存在触发脉冲与主电路的同步问题,因此对输入电源的“相序”有严格的要求,若“相序”不正确,接通电源可能会立即引起驱动器主回路熔断器的熔断。

6、机械故障造成负载过大。工作台的摩擦阻力太大,齿轮啮合不,良引起的现象,工件与机床的干涉、碰撞,机械部件的“锁紧”等都可能造成负载过大。出现以上故障时,一般可通过脱开深圳伺服电机驱动器与机械传动系统间的连接与测量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来进一步判断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