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数据有什么方法实时送到sql中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楼主(2019-09-24):
想把PLC中的数据转化成sql中的实时数据,供第三方软件使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需要什么软件,例如OPC。设备网中主要是西门子300 400 1500等PLC。最好有教程,具体一点,初学,感谢。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加个网关配置一下地址,数据就到数据库了:

这里有详细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相关案例分享: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加个网关配置一下地址,数据就到数据库...

这软件是免费还是?能够实时读数据?读取时间可以设置吗,软件是否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PLC与PC真正意义上的实时读取非走OPC UA TSN不可  其他都是假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数据库啊,PLC把数据送入电脑,然后再给数据库,建议1.楼主自己写协议,然后读取PLC数据。2.上位机软件,读取PLC数据然后转换格式,存入数据库

网友E:
直接用OPC软件吧,KEPSERVER吧,很方便的,好多现场MES系统都用OPC软件,这样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这是一个硬件网关,支持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不需要任何软件;

那个界面只是硬件网关的一个配置工具而已,这里可以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F:
通过上位软件将数据存储到SQL数据库,一般上位软件都支持SQL数据库。

网友G:
数据库读取PLC的数据,通过一般的组态软件也可以啊,就看你的数据量怎么样了,具体使用什么协议,看你的plc支持了啊。

网友H:
或者通过上位机软件,或者通过支持协议解析的工业网关(采集PLC的数据、转发成SQL支持的格式),主流网关厂家都会支持的,可以在网上找个工业网关厂家,联系下就可以,毕竟买他们的产品,他们会很有耐心的讲给你的。

网友I:
有个东西叫工业桥,我用过AB的,它是把OPC和数据库连起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有个东西叫工业桥,我用过AB的,它是把OPC和数据库连起来。

说错它不是东西,它是个软件,西门子也有的,叫WinCCIndustrialDataBridge

百度链接介绍https://wenku.baidu.com/view/404be43e87c24028915fc3d7.html

网友J:
最简单就是KEPSERVER,然后再购买一个KEPSERVER的数据模块,就可以实现了,具体可以咨询卖KEPSERVER的代理商。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写程序读取PLC的数据,通过S7协议或者MODBUS TCP之类的,然后往数据库里面存。

网友K:
用c#写一个软件吧  就像14楼说的那样

网友L:
OPC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悉心回答

网友M:
wincc可以归档到数据库中。

网友N(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O(2020-04-21):
这里有个系统也不错,简单配置即可实现PLC数据进数据库: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471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