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动力配送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24):
如图 配送的动力线380V只有一根线缆时该如何分配至每个电箱,是先将动力总线接至电柜1,然后再从电柜1并联过去?或者在动力总线进来的地方做个小电箱,用作每个电柜的电力分配?

网友A:
根据负载回路数确定。

二台柜的负载回路数够用时,就用一台柜做进线柜,安装进线电源开关。另二台柜上部用母带连接,进线电源开关下端连至母线。

如果三台柜都做负载回路才够用,就取消进线柜。三台柜上部母带连接,进线电缆直接连至母带。

网友B(2019-12-23):
 动力柜子,这样配置比较好,学习了

网友C(2020-02-15):
受教了  感谢大神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