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学习资料查询软件小工具,有它在手菜鸟变大神

楼主(2019-09-24):
S7-1200 系列是一款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以控制各种自动化应用。 S7-1200 设计紧凑、成本低廉且具有功能强大的指令集,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控制各种应用的完美解决方案。S7-1200 型号和基于 Windows 的编程工具提供了解决自动化问题时需要的灵活性。

SIMATIC S7-1200 PLC 与新型 SIMATIC HMI Basic Panel 的完美匹配确保自动化任务特别高效、易于开发和调试。

SIMATIC STEP 7 Basic 用于 SIMATIC S7-1200 的工程系统,具有直观的处理特性,包括用于组态 HMI Basic Panel 的 SIMATIC WinCC Basic。

SIMATIC S7-1200 的硬件组成

楼主:
S7-1200 最大I/O能力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制约,必须综合考虑:

  • CPU 输入/输出过程变量映像区大小

  • CPU 本体的 I/O 点数

  • CPU 带扩展模块的数目,见表1(CPU 所带智能通讯模块安装于 CPU 左侧,不占用扩展模板资源数)

  • CPU 的 5 VDC 电源是否满足所有扩展模块的需要

楼主:
S7-1200 CPU 提供 5 VDC 和 24 VDC 电源:

  • 当有扩展模板时,CPU 通过 I/O 总线为其提供 5 VDC 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 5 VDC 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 CPU 提供的电源额定值。若不够用不能外接 5 VDC 电源

  • 每个 CPU 都有一个 24 VDC 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 24 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 CPU 模块的电源额定值,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 24 VDC 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楼主:
表2. CPU 的供电能力

CPU 型号

电流供应 (mA)

5 VDC

24 VDC

CPU 1211C

CPU 1212C

CPU 1214C

CPU 1215C1600400

CPU 1217C

表3. CPU 上及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所消耗的电流

CPU 上及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

电流需求 (mA)

5 VDC

24 VDC

每点输入

----

4 mA/输入

注意:如果数字量输入点使用外接24VDC电源,则不必纳入计算。

表4. 数字扩展模块所消耗的电流

数字扩展模块型号

订货号

电流需求

5 VDC (mA)

24 VDC

SM 1221 8 x 24 VDC输入

6ES7 221-1BF30-0XB0

4 mA/输入

SM 1221 16 x 24 VDC输入

6ES7 221-1BH30-0XB0

4 mA/输入

SM 1222 8 x 24 VDC输出

6ES7 222-1BF30-0XB0

---

SM 1222 16 x 24 VDC输出

6ES7 222-1BH30-0XB0

---

SM 1222 8 x 继电器输出

6ES7 222-1HF30-0XB0

11 mA/输出

SM 1222 16 x 继电器输出

6ES7 222-1HH30-0XB0

11 mA/输出

SM 1223 8 x 24 VDC输入/8 x 24 VDC输出

6ES7 223-1BH30-0XB0

4 mA/输入

SM 1223 16 x 24 VDC输入/16 x 24 VDC输出

6ES7 223-1BL30-0XB0

4 mA/输入

SM 1223 8 x 24 VDC 输入/8 x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1PH30-0XB0

4 mA/输入 11 mA/输出

SM 1223 16 x 24 VDC 输入/16 x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1PL30-0XB0

4 mA/输入 11 mA/输出

表5.模拟扩展模块所消耗的电流

模拟扩展模块型号

订货号

电流需求 (mA)

5 VDC

24 VDC

SM 1231 4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4HD30-0XB0

SM 1231 8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4HF30-0XB0

SM 1232 2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B30-0XB0

45 (无负载)

SM 1232 4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D30-0XB0

45 (无负载)

SM 1234 4 x 模拟量输入/2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4-4HE30-0XB0

60 (无负载)

SM 1231 4 x TC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5QD30-0XB0

SM 1231 4 x RTD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5PD30-0XB0

表6.信号板所消耗的电流

信号板型号

订货号

电流需求

5 VDC (mA)

24 VDC

SB 1223 2 x 24 VDC 输入/2 x 24 VDC 输出

6ES7 223-0BD30-0XB0

4 mA/输入

SB 1232 1 路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A30-0XB0

40 mA (无负载)

SB 1221,200kHz 4 x 5 VDC 输入

6ES7 221-3AD30-0XB0

15 mA/输入 +15 mA

SB 1222,200kHz 4 x 5 VDC 输出

6ES7 222-1AD30-0XB0

15 mA

SB 1223,200kHz 2 x 5 VDC 输入/2 x 5 VDC 输出

6ES7 223-3AD30-0XB0

15 mA/输入 +15 mA

SB 1221,200kHz 4 x 24 VDC 输入

6ES7 221-3BD30-0XB0

7 mA/输入 +20 mA

SB 1222,200kHz 4 x 24 VDC 输出

6ES7 222-1BD30-0XB0

15 mA

SB 1223,200kHz 2 x 24VDC输入/2x24 VDC输出

6ES7 223-3BD30-0XB0

7 mA/输入 +30 mA

表7.通讯模块所消耗的电流

通讯模块型号

订货号

电流供应 (mA)

5 VDC

24 VDC

CM 1241 RS232

6ES7 241-1AH30-0XB0

---

CM 1241 RS485

6ES7 241-1CH30-0XB0

---

楼主:
以下实例是 PLC 电源计算实例,该 PLC 包括一个 CPU 1214C AC/DC/继电器型、1xSM 1231 4 x 模拟量输入、 3xSM 1223 8 DC输入/8 继电器输出和 1xSM 1221 8DC 输入。该实例一共有 46 点输入和 34 点输出 。电源需求如下表8.所示

表8.电源需求计算实例列表

CPU 电源计算

5 VDC

24 VDC

CPU 1214C AC/DC/继电器型

1600 mA

400 mA

系统要求

5 VDC

24 VDC

CPU 1214C, 14点输入

---

14 * 4 mA = 56 mA

1 个 SM 1231

1 * 80 mA = 80 mA

1 * 45 mA = 45 mA

3 个 SM 1223

3 * 145 mA = 435 mA

3 * 8 * 4 mA = 96 mA

3 * 8 * 11 mA = 264 mA

1 个 SM 1221

1 * 105 mA = 105 mA

8 * 4 mA = 32 mA

总要求

620 mA

493 mA

等于
电流差额

5 VDC

24 VDC

总电流差额

980 mA

- 93 mA

注意:该 CPU 已分配驱动内部继电器线圈所需的电源,则电源计算中无需包括 CPU 内部继电器线圈的功率要求。

由表中可以看出,所选 CPU 已经为 SM 提供了足够的 5 VDC 电流,但没有通过传感器电源为所有输入和扩展继电器线圈提供足够的 24 VDC 电流。I/O 需要 493 mA 而 CPU 只能提供 400 mA。则该系统而外需要一个至少为 93 mA 的 24 VDC 电源以运行所有包括的 24 VDC 输入和输出。

网友A(2020-04-22):
5分太贵,下不起

网友B(2020-07-08):
很不错 谢谢楼主,应该能下载吧

网友C(2022-10-07):
积分不足  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