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三相380V专业知识汇总学习

楼主(2019-09-24):
三相电就是三根相线,三根线之间电压都是380v,用于三相电源供电设备比如三相电动机;两相电是两根相线,线与线之间电压也是380v,一般交流焊机用的比较多;单相电是由一根相线与一根零线组成,电压为220v,主要用于家用电器。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

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

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

U、V、W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

相与中性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1,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的区别: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2,按照规定,380伏(三相)的民用电源的中性点是不应该在进户端接地的(在变压器端接地,这个接地是考虑到不能因悬浮点位造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点位,用户端的接地与变压器端的接地在大地中是存在一定的电阻的),供电方式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点引出线)构成回路,在单相三芯的电源插孔中还接有一根接地线。这是考虑到漏电保护器功能的实现,(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如果有人体触摸到电源的线端即火线,或电器设备内部漏电,这时电流从火线通过人体或电器设备外壳流入大地,而不流经零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相等,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这部分电流差别后立刻跳闸保护人身和电器的安全,一般这个差流选择在几十毫安)如果,把电源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在民用电施工中是不允许的),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不能保护人身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了。

(3)“三向电”的的概念是 :线圈在磁场中旋转时,导线切割磁场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它的变化规律可用正弦曲线表示。如果我们取三个线圈,将它们在空间位置上相差点120度角,三个线圈仍旧在磁场中以相同速度旋转,一定会感应出三个频率相同的感应电动势。由于三个线圈在空间位置相差点120度角,故产生的电流亦是三相正弦变化,称为三相正弦交流电。工业用电采用三相电,如三相交流电动机等。

任两相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AC,任一相对地电压都是220VAC。分为A相,B相,C相。线路上用L1,L2,L3来表示。(三相交流电因用途不同还有660VAC和6000VAC供电等)。

1.1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U、V、W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相与中心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2.1 三相电负载的接法

分为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

三角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Y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零线或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三相电电器的总功率等于每相电压乘以每相电流再乘于3,即总功率=电流×电压(220V)×3(W=U×I×3)

2.2 三相电电表三相电电表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一般规格为:1.5(6)、5(20)、10(40)、15(60)、20(80)、 30(100) (电压3×380/220V~)。

注:电表的负荷,可通过选配不同变比的电感线圈以达到使用要求。如:规格为3x1(2)A的电表配电感线圈使用,选电感线圈变比为1:50,则每相可承载的最大额定电流为100A。

【三相四线制】

在低压配电网中,输电线路一般采用三相四线制,其中三条线路分别代表A,B,C三相,不分裂,另一条是中性线N(区别于零线,在进入用户的单相输电线路中,有两条线,一条我们称为火线,另一条我们称为零线,零线正常情况下要通过电流以构成单相线路中电流的回路,而三相系统中,三相自成回路,正常情况下中性线是无电流的),故称三相四线制;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为了从380V相间电压中获得220V线间电压而设N线,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

重复接地

不论N线还是PE线,在用户侧都要采用重复接地,以提高可靠性。但是,重复接地只是重复接地,它只能在接地点或靠近接地的位置接到一起,但绝不表明可以在任意位置特别是户内可以接到一起。这一点一定要切记,也要注意你的朋友是否有所违犯!!

A、B、C、N和PE线

应用中最好使用标准、规范的导线颜色:A线用黄色,B线用蓝色,C线用红色,N线用褐色/蓝色,PE线用黄绿色。

三相五线制是指A、B、C、N和PE线,其中,PE线是保护地线,也叫安全线,是专门用于接到诸如设备外壳等保证用电安全之用的。PE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绝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容易让人丧失警惕,可能在实际中更加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现在民用住宅供电已经规定要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你的不是,可以要求整改。为了安全,要斩钉截铁地要求!

【三相五线制】

三相五线制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

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

三相五线制分为TT接地方式和TN接地方式,其中TN又具体分为TN-S,TN-C,TN-C-S三种方式。

TT接地方式:

第一个字母T表示电源中性点接地,第二个T是设备金属外壳接地,这种方法高压系统普遍采用,低压系统中有大容量用电器时不宜采用。

TN-S接地方式:

字母S代表N与PE分开,设备金属外壳与PE相连,设备中性点与N相连。

其优点是PE中没有电流,故设备金属外壳对地电位为零。主要用于数据处理,精密检测,高层建筑的供电系统。

TN-C接地方式:

字母C表示N与PE合并成为PEN,实际上是四线制供电方式。设备中性点和金属外壳都和N相连。由于N正常时流通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故设备金属外壳正常对地有一定电压,通常用于一般供电场所。

TN-C-S接地方式:

一部分N与PE分开,是四线半制供电方式。应用于环境较差的场所。

当N和PE分开后不允许再合并。

中国规定,民用供电线路相线之间的电压(即线电压)为380V,相线和地线或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即相电压)均为220V。进户线一般采用单相二线制,即三个相线中的任意一相和中性线(作零线)。如遇大功率用电器,需自行设置接地线。

三相五线制标准导线颜色为:A线黄色,B线蓝色,C线红色,N线褐色,PE线黄绿色或黑色。

N线即为零线,也有做成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