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INTOUCH在中国的未来市场

楼主(2019-09-24):
帮忙分析下INtouch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有多高?wonderware平台有多少人在用呢?我感觉就中国高铁行业在用,其他地方见的比较少,公司准备用这个平台,但是不知道使用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A:
用过intouch的同学们来讨论讨论吧

网友B:
收费软件在中国往往很难吧,搭配硬件销售还好。

网友C:
很遗憾,目前为止还没用过

网友D:
1、INtouch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只能说是越来越少,估计少于30%,不过营业额应该还会占前五品牌,毕竟单品价格贵,国外软件的服务整体不如国内的软件服务好,售后响应会较慢,且很多参考资料是英文的;

2、有些行业的MES,还是会用整套的Wonderware的系统平台,比如制药方面、轨道交通、钢铁行业(主要还是用intouch、ifix等品牌);

3、不可否认:Wonderware系统平台的使用架构的设计确实挺牛的,分布式架构、模型模板也很灵活,intouch的脚本使用类似VB语言(2015年使用学习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INtouch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只能说是越来越少,估计少于30%,不过营业额应该还会占前五品牌,毕竟单品价格贵,国外软件的服务整体不如国内的软件服务好,售后响应会较慢,且很多参考资料是英文的;2、有些行业的MES,还是会用整套的Wonderware的系统平台,比如制药方面、轨道交通、钢铁行业(主要还是用intouch、ifix等品牌);3、不可否认:Wonderware系统平台的使用架构的设计确实挺牛的,分布式架构、模型模板也很灵活,intouch的脚本使用类似VB语言(2015年使用学习时);

我现在轨道交通行业,现在的中国高铁电力调度主要还是用的intouch,在其他行业真的就很少见了

网友E:
用得多了会发现,每种软件都有其短长,简单地臧否都未必科学。

个人体验:Intouch,软件精干,项目精干,移植/部署简单;本地资料少,技术支持不给力,驱动配置有时靠试...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管廊的,就用的全套wonderware 2017, 这个软件比较活,.net库兼容性很好

网友G:
intouch 的优点:

1、开放、易用的开发环境。

    intouch支持ActiveX、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1)、开放数据库互连 (ODBC)及标准的动态数据交换(DDE),拥有很多这样的标准,对我们用户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事情。

2、集成的I/O通信。

    Wonderware公司与100多家第3方开发公司(包括Allen—Bradley,Siemens,Modincon等)合作,提供各种32位 I/O Server,目前主流的 通信协议(例如以太网MODBUS、串口MODBUS)都有现成的 I/O通信驱动。

3、丰富的图形用户界面。

    InTouch允许应用开发人员使用易于理解和配置的工具快速开发定制图形,并提供了一个常用图符库。应用开发人员可以轻易地创建生动的图形界面,通过易用的配置向导实现实时信息的链接,并可调用内嵌的脚本编辑器扩展图形功能。运行时画面切换的响应速度也是一般组态软件无法相比的。

4、灵活的脚本支持。

    InTouch软件的脚本分为画面、应用程序、键、条件、数据改变及QuickFunction等多种,采用类 Basic的语法,并提供丰富、易用的脚本函数,适用于多种场合,为应用开发人员制作功能强大、画面丰富的系统提供了有力保障。

5、分布式的历史数据系统。

    允许用户动态地为趋势图的每支笔指定不 同的历史文件数据源,允许操作员在同一个趋势图中查看本地 InTouch的历史数据和 Industrial SQL Server的历史数据。

6、便捷的测点远程引用。

    InTouch软件通过简易的向导配置,可实现不同节点上测点的远程引用,为建立分层分布式系统提供基础。

intouch目前存在的问题:

1、在水利行业自动化工程方面的支持强度不够。

  由于 InTouch软件以前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行业,泵站工程的自动化与工业自动化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身较大的特点。从画面来看,InTouch现有图库中的图符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食品加工、运输、医药等行业,对于水利工程中的泵组、叶轮、闸门等缺乏相应的图符,开发应用人员需要这些图形时,往往要采取拼凑、自绘等方法,不太方便,且效果不佳。从控制方面来看,InTouch对泵站运行中的顺序控制支持不够,例如要在 InTouch软件中完成顺序控制中的“延时判断”就比较麻烦,通常的做法是将控制流程编制在 PLC中,InTouch只做启动流程命令的操作,但现场许多信息往往是通过串行通信直接进入上位机系统,PLC中的控制流程不一定完整,必须要上位机系统配合。InTouch软件的这些弱点给开发运行人员带来了不便。

  另外 ,随着水利行业 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各泵站的梯级调度将要实施,梯级调度控制系统中不同组态软件的兼容性、数据远程传输的实时性要求很高,InTouch软件在这方面的功能还有待加强。

2、数据接口的灵活性不够。

   如前所述,InTouch软件与外部硬件设备的数据交换主要通过其I/O Server来完成,由于I/O Server支持的通信 协议有限,而国内水利水电自动化行业中涉及的协议非常多,如保护103协议、远动1O1协议、CDT协议等,目前 尚无标准的I/O Server支持,需要应用 开发人员自编程序并利用InTouch提供的数据交换接口来完成。对一般用户来讲,可供利用的数据接口只有DDE。由于 DDE是Windows早期的一种进程间数据通信方式 ,效率不高,影响了整个系统 的稳定性和健壮性。

3、缺乏某些固定的功能界面。

  系统的测点较多是水利水电工程 自动化系统有别于一般工业控制系统的一大特点。InTouch软件需完善这样一个功能界面:在运行界面中,能集中反映系统全部测点信息(包括测点名称、测点描述、实测值、测点品质等)的人机界面,以方便调试人员进行系统调试、测点对点等工作。目前通常采用的做法是由人工制作该部分界面,再逐点进行动画连接。由于测点总量较大,而且不同的工程测点不一,人工工作量较大,给系统的调试运行带来不便 。

4、缺乏符合国内习惯的报表系统。

  报表作为 泵站运行管理的重要工具,在泵站微机监控系统中尤为重要。目前,InTouc软件外挂 Crystal Report 作为其报表编制运行的工具。由于国内外报表格式不一致,国内的泵站工程一般不应用该方式编制的报表 ,通常还是采用第3方高级语言作为开发工具,直接在窗体中绘制表格,并利用ODBC等接 口完成数据查询。不同的工程须开发不同的程序,工作量较大,而且用户一般不能修改报表格式,给运行管理带来不便。另外,与众多国内软件相比,InTouch软件的成 本相对较高,用户往往需付出较大的代价来实现某些相同的功能,对于目前国内的中小型泵站来说难以承受,这也是目前InTouch软件在国内泵站监控系统中大规模推广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www.tgz.com 手机软件下载 为您专业解答APP难题。

网友H:
InTouch软件是最早进入我国的组态软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于Windows3.1的InTouch软件曾让我们耳目一新,并且InTouch提供了丰富的图库。但是,早期的InTouch软件采用DDE方式与驱动程序通信,性能较差,最新的InTouch7.0版已经完全基于32位的Windows平台,并且提供了OPC支持

支持ActiveX控件,但不具有第三方控件的出错保护,采用有限的内部函数,其功能是常用监控的功能,复杂一点的功能如报表就只能借助于其他工具。无论是否UO点,包括全局变量,占用Tag点数,点数的扩展只局限于模拟量读入,按位分解。支持组态对象的查找、替换功能。对象组合上存在着组合后原单个物体的组态都将消失、使得在状态变化设计上得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