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汽车音响电源线、信号线和喇叭线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24):
  合肥汽车音响改装电源线、信号线和喇叭线布线注意事项

  长时间处在静的环境,偶尔开车出去走走,顿时心中升起一股恬然之情。凭着感觉摸索方向,人流涌动。听着优美的音乐,犹如一眼灵动泉,流淌着自由的欢乐,流淌着清心的气息

  长时间处在静的环境,偶尔开车出去走走,顿时心中升起一股恬然之情。凭着感觉摸索方向,人流涌动。听着优美的音乐,犹如一眼灵动泉,流淌着自由的欢乐,流淌着清心的气息,将旅途的疲惫烦闷一扫而光。优美的音乐需要高品质的音响器材,可以我们往往忽视了汽车音响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线材”。

  “线材”对于汽车音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线材要求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抗干扰性好、衰减小。同时,选择汽车音响线材也要注意屏障。然而,音响线材基本上可分为:“电源线”、“信号线”和“喇叭线”三大类。

  首先是“电源线”。顾名思义,电源线就是负责把电瓶中的电顺利传导到功放供其工作。但每一部功放都有它设计所必须的工作电压与电流,尤其在某些输出功率较大的功放,要求的更是严格,所以必须使用适当直径的电源线。如果使用了错误或是质量极差的电源线,无法传递足够的电流或是造成压降,往往会使功放输出功率不足,温度上升,造成输出失真,喇叭烧毁,更严重会导致汽车自燃,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其次,“信号线”主要是负责音源与功放之间的信号传输。不管使用哪种材质当作介质,它都会有一种物理现象称之为“肌肤效应”。不同的频率在线材之中传递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频率越高传递的速度越快。所以就会与低频产生了时间差,线的长度越长误差值越大,当功放接受到时已经是不正确的信号了。而再经过放大之后,从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差距会更大。并且最重要的是,当传导时的电压非常低时,信号线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这也是造成声音失真以及噪音产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受到车内的其他电子设备干扰时,会使喇叭发出恼人的杂音。

  最后,即是“喇叭线”,它主要是负责将功放的功率传递到喇叭上面。同样的道理,和信号线一样它也会有肌肤效应的产生,并造成声音的失真,也会受到电磁场的干扰等等,发出噪音的情形,只是它的传导电压较信号线高,所以这种情形比较少一些而已。以上就是天一线材介绍的汽车音响改装之——线材的重要性。

  那么汽车音响改装线材有哪些特性,对整个音响系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汽车音响线材越粗、材质越高档,则线材的电阻越小,允许输出的功率就越大,在线材上消耗的功率越少,系统的效率越高;

  2、线材的电阻越小,阻尼系数越大;阻尼系数越大,功放对喇叭的控制性越好。

  汽车音响改装音频信号线的布线:

  1、 用绝缘胶带将音频信号线接头处缠紧以保证绝缘,否则当接头处和车体相接触时,会产生噪声信号。

  2、保持音频信号线尽可能短。音频信号线越长,越容易受到噪声信号的干扰。注意:如果不能缩短音频信号线的长度,超长的部分要折叠起来,而不是卷起。

  3、音频信号线的布线要离开行车电脑单元和功放的电源线至少20cm。如果布线太近,音频信号线会拾取到感应噪声。最好将音频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布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两侧。如果音频信号线和电源线需要互相交叉时,我们建议最好以90°相交。

  汽车改装音响电源线的布线:

  1、 主电源线的保险盒越靠近汽车蓄电池越好,保险值大小可按以下公式加以确定:保险值=(系统各功放的总额定功率之和×2)/汽车电源电压平均值。

  2、所选用电源线的电流容量值应等于或大于和功放相接的保险管的值。

  3、当用一根电源线分开给多个功放供电时,从分开点到各个功放布线的长度和结构应该相同。当电源线桥接时,各个功放之间将出现电位差,这个电位差将导致交流噪声,从而严重破坏音质。当主机直接从电源供电时,会减少噪声,提高音质。

  4、将电源(蓄电池)接头的脏物彻底清除,并将接头拧紧。如果电源接头很脏或没有拧紧,接头处就会有接触电阻。接触电阻会导致交流噪声,从而严重破坏音质。

  5、当在汽车动力系统内布线时,应避免在发电机和点火装置附近走线,发电机噪声和点火噪声能够辐射入电源线。当将原厂安装的火花塞和火花塞线缆更换成高性能的汽车改装部品时,点火火花更强,这时将更易产生点火噪声。

  接地的方法:

  用砂纸将车体接地点处的油漆去除干净,将接地线固定紧。如果车体和接地端之间残留车漆就会使接地点产生接触电阻。

  将音响系统中各个模块的接地集中于一处。如果不将它们集中一处接地,音响各组件之间存在的电位差会导致噪声的产生。

  注意:主机和功放应该分别接地。

  当系统消耗电流很大时,蓄电池接地端一定要牢固。提高电源接地性能的方法是,在电源和接地间用粗直径的线材布线,如绞股线。这样做能够加强连接,有效地抑制噪声并提高声音质量。

  不要靠近行车电脑布线。请记住,主机接地点靠近行车电脑的接地点或固定点时,会产生行车电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