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人帮助一下,解决了小红包!

楼主(2019-09-24):
CPU是9030的374,用BEM331总线控制器,以前带两个GBI001模块通讯正常,现在加了一个gbi模块,我是初学者,用versapro编程软件,笔记本连接plc上传老程序后,在bem331硬件配置的global data上加了SBA 3的DI、DO、AI等地址长度,由于没有gbi的编程电缆,用网上找的方法复位gbi,拨码调到3,波特率和前两个站一致,上电后,io enable一直黄灯,无法通讯。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看来网上方法有误,最好去官网找点手册看看,我看你的意思就是增加两个模块而已,这个不难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PLC ? 没有用过呢,帮不上忙了

网友C:
回复内容:是GE的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PLC ? 没有用过呢,帮不上忙了

网友D:
有2种可能的原因;

1、老程序中 关联了2个GBI模块的地址,而现在只安装了1个GBI模块,这样程序引用 I/O地址时,会超出1个模块的IO地址;

2、GBI001模块+PWR和后面的IO模块 连接正常,看看导轨和底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

没用过这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