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的屏幕ET070

楼主(2019-09-24):
请教一下:步科的屏幕ET070,想实现一个按钮功能,按下这个按钮后,执行配方配方下载,同时跳转到另一个画面。不知道如何实现,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实现配方功能吧?供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904/96964.html

网友B:
将按钮变量搞到PLC里面去控制配方下载以及画面跳转打开

网友C(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2020-02-29):
先用一个数据传输元件配置好配方下载的地址,再用一个功能键元件就够了,执行跳转页面,属性里的控制设置有个通知功能,通知功能去置位数据传输元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