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T6070iH3wv的程序下载到MT6071iE1wv触摸屏内

楼主(2019-09-25):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将MT6070iH 3wv的程序下载到MT6071iE 1wv触摸屏内,使用的具体是哪个版本的软件,还有这两个型号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MT6070iH 3wv的程序是用U盘上载上来的。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不一样  用EBPRO打开6070IH的文件转换成6070I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不一样  用EBPRO打开6070IH的文件...

能具体说明一下咋操作吗?要用EBPRO打开我上载的程序需要是emtp格式,我查了下emtp格式要反编译,没有反编译的密码,大神能给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不一...

你先用EB文件打开你上载的程序  再用PRO打开就好了  会提示你改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

我的软件打不开程序:1、EB8000打开的要是mtp格式的,我的程序里没有这种格式的,2、我把程序里001文件夹中的文件改成mtp后缀打开时有提示要用新版本,但是我的版本是从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的,这个怎么弄,大神能留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你U盘上载的程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U盘上载的程序要转换一下

网友B:
上载下来的程序改一下型号之后,编译之后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

程序刚传上去,麻烦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载下来的程序改一下型号之后,编译之后再下载

王老湿,这个具体怎么改,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你这是从触摸屏上载来的吗? 是不是搞反了  我看这是下载的

网友C:
微信截图_20190926084715.png有密码,不能编译,需要楼主提供原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不一...

反编译的密码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

不知道,没有密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那也是没事,楼主可以当备份用,以后如果可以恢复

楼主:
有人能帮忙<此处内容被屏蔽>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