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变频螺杆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09-25):
变频螺杆空压机出现故障都是有原因的,在这里你就需要快速的找到你螺杆空压机出现故障的原因,最快速度的恢复机器正常运行,减少自己工厂的损失。

变频螺杆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一、变频螺杆空压机不加载

1、气管路上压力超过额定负荷压力,压力调节器断开 不必采取措施,气管路上的压力低于压力调节器加载(位)压力时,压缩机会自动加载。

2、电磁阀失灵 拆下检查,必要时更换

3、油气分离器与卸荷阀间的控制管路上有泄漏,检查管路及连接处,若有泄漏则需修补。

二、变频螺杆空压机高温

1、无油或油位太低 检查,必要时加油,但不允许加油过多。

2、油过滤器阻塞 更换油过滤器。

3、断油阀失灵,阀芯卡死 拆下检查。

4、油气分离器滤芯堵塞或阻力过大,需拆下检查或更换

5、油冷却器表面被堵塞 检查,必要时清洗

三、变频螺杆空压机耗油过多

1、油位过高 检查油位,卸除压力后排油至正常位置

2、油气分离器滤芯失效 拆下检查或更换

3、泡沫过多 更换推荐牌号的油

4、油气分离器滤芯回油管管接头处限流孔阻塞,需清洗限流孔

5、用油不对 更换推荐牌号的油

四、变频螺杆空压机主机异响

1、进气端轴承损坏 拆下更换

2、排气端轴承损坏 拆下更换

3、电机轴承损坏 拆下更换

4、排气量、压力低于规定值

5、耗气量超过排气量 检查相连接的设备,清除泄漏点或减少用气量

6、空气滤清器滤芯阻塞 拆下检查,必要时应清洗或更换滤芯

7、安全阀泄漏 拆下检查,如修理后仍不密封则更换

8、压缩机失效 与制造厂联系,协商后检查压缩机

9、油气分离器与卸荷阀间的控制管路上有泄漏

以上就是变频螺杆空压机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你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