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千瓦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9-09-25):
一.电机直接启动和采降压启动的功率分界点问题

关于多大功率的低压电机可以采用直接启动,网络上不少作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人11KW以下可采用直接启动;有人说18.5KW以下直接启动;在实践运用中我们确实也见到18.5K的电机采用可星三角降压启动。那么上述的观点是否正确呢,我认为不完全正确。因为在不同容的电力系统中,直接启动的电机功率是不同的;采取何种启动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本文带你一起学习:电机启动方式的选择。

二.电机的启动方式有哪些?

1. 直接启动。

2. 降压启动:降压启动有很多种,例如星三角启动;串电阻/电抗启动;软启动等等。

3.变频启动。

三.不同启动方式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知道,电机采取直接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很大,不同类型的电机启动电流差别也很大,根据相关资料,最大可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的8倍,电机的启动时间正常在10S之内,启动与拖动的负载类型有关,比如皮带机,风机等启动时间长。在这么大电流和这么长的时间内,低压配电系统会产生一定的电压降,如果电压降过大,低于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压,那么整个系统的电机会全部跳停;再者电压过低也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所以选择电机启动方式的首要因素就是系统的电压降,如果系统的容量相对足够大,电压降可以忽略。但是我们的系统容量不可能设计成无限大,每个低压配电室的变压器容量就决定了电机的启动方式。

四.变压器容量(系统熔炼)与电机启动方式的关系

电机是否可以直接启动,可有下列经验公式来验证:

其中IQ为电机启动电流;In为电机的额定电流;C为系数,电源总容量与电机总容量之比。值见下表:

举列说明: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电机功率为110KW,功率因数0.9,效率0.95,额定电流195A,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检验是否能直接启动?

可知:Iq/In=6 变压器容量/电机容量=1000/110*0.9=8.2 ,C=0.375.

1/cx1000/110=24

Iq/In=6小于24.

所以1000KVA变压器系统下,110KW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
算不准就尽量选粗点线,这样也贵不了多少钱,还省心,万一买到质量不好的,所以买粗点的比较好

网友B:
发电厂见过75KW的电机直接启动,接触器是施耐德的150的接触器

网友C(2024-09-03):
请问呢您这里的表格和公式是出自哪个规范或者设计手册?

网友D:
主要看负载,印刷上用的切纸机,4KW电机就星角降压启动,因为皮带轮很大很重,惯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