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松下PRO7编程的吗?求解

楼主(2019-09-25):
有人用松下PRO7编程的吗?求解,松下PRO7,可以做子程序吗,有条件的调用那种,我准备做一个程序,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功能,想要分别调用两个子程序,并没有互相的影响。避免双线圈,联锁混乱这种现象。

网友A:
不管能不能做子程序,手自动程序输出通过辅助继电器的方式转换一下,最后把相同输出通过辅助继电器控制同一个输出,这样就不会存在双线圈输出了,而且还方便查询。如果你不会写子程序就用起保停方式写自动部分,手动部分直接输出(控制辅助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能不能做子程序,手自动程序输出通过辅助继电器的方式...

谢谢,我后来选择了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