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0001与A0503故障的维修措施

楼主(2019-09-25):
最近在变频器维修遇见一台西门子MM430型号37KW变频器上电运行显示F0001与A0503故障,根据变频器显示的故障代码,我们将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及维修措施供大家分享。
根据西门子变频器显示F0001故障代码含义:表示变频器发生了过电流故障。http://www.cncswx.com
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流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①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②电动机电缆太长;③电动机的导线短路;④有接地故障。
西门子通用MM430变频器维修解决措施,针对变频器以下各项进行检测: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2.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3.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4.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5.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6.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7.增加斜坡时间;8.减少“提升”的数值。

根据西门子变频器显示A0503故障代码含义:表示变频器欠压限幅。
造成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欠压限幅故障的主要原因有:①供电电源故障;②供电电源电压(P0210)和与之相应的;③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欠压限幅的解决措施: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2.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