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近开关能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度?

楼主(2019-09-25):
控制要求:

一条普通的流水线,通过几个接近开关来控制速度

启动一个速度

到接近开关1时1个速度

再到接近开关2时再变1个速度

能不能把接近开关直接接入变频器输入端,不需要通过PLC,还是有其它的发案?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接,不需要经过PLC,很多变频器都支持这功能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要看你使用的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接近开关+中间继电器作为变频器数字量信号输入,由变频器控制就可以的

网友C:
只要给变频器一个开关量信号就可以实现

网友D:
辽宁电工路过!

网友D:
辽宁PLC电工路过!

网友D:
辽宁PLC电工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