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缺项故障一般现象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9-25):
三相异步电动机有各种故障,其中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运行是电机常见的故障。下面我们来说说缺相时电机会怎样以及那些原因会导致缺相。

三相电机启动时缺一相

三相电机缺相运行是指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三相电源缺一相。在电机缺一相时,如果这时给电动机通电启动,那么电动机一般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且电动机的升速比较慢。当电机所拖动的负载比较重的情况下,启动时达不到规定的转速,甚至启动不起来。这种状态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电机会因为长时间的大电流导致电机过热,严重时会冒烟起火烧毁。

电动机运行时缺一相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转过程中如果突然缺一相时,那么电动机的转速将很快降低,这时候电动机定子绕组电流也会增大很多,同时会发出“嗡嗡”的 异常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机也不能长时间运行,否则会将三相电机烧毁。我们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来记住三相电机缺相运行的危害,那就是“电机缺相莫等闲、及早排除灾可免”。

三相电机缺相的原因

三相电机缺相的原因一般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相电机外部的和三相电机内部的两种:

三相电机缺相外部原因:在大量维修案例中常见的是电机接线盒中的接线螺丝松动;其次是三相电源电路中连接点松动或氧化,比如某些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或者接触电阻很大而造成了电源电源缺相;还有就是熔断器中的熔丝断开或者没有接紧固等。

三相电机缺相内部原因:内部原因一般少见,一般是三相电机的引出线断裂。这时我们可以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如果有一相阻值很大或者为无穷大,那么这个绕组即为断路相。如果三相电阻基本平衡,那么就可以排除电动机的原因。

所以说三相电机缺相运行是对电机危害非常大,我们可以采用一些保护措施对三相电机缺相运行时进行保护。比如可以采用带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进行断相保护,对于定子绕组接成Y型的我们可以采用两极或者三级结构的热继电器进行断相保护;如果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的,那么我们只能采用三级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这样才能实现断相保护。

网友A:
电机缺相确实对电机损害很大,之前遇到过一次,电机发热,最后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