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是否可以通过modbus控制伺服电机运动

楼主(2019-09-26):
PC是否可以通过modbus控制伺服电机运动,不使用PLC中介,直接通过pc的vb或者vb编程控制伺服电机运动。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先采用modbus调试助手先试试功能,看看是否能否控制伺服,命令测试通过了,不管你用什么编程方式,都是可以的

网友B:
用串口控制伺服通常都是可以的,但是细节就要看具体的伺服型号了。几乎所有的伺服都支持串口通讯,单不是所有的伺服都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C(2020-06-20):
mark一下,这个话题挺好的

网友D:
上海会通6.18年中感恩回馈进行中,部分商品已经售罄,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错过!!!http://www.shhuitong.net/news/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