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出DWG文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26):
请教下各位大佬,在导出DWG文件时,总是不能把封页、目录、端子图表一起导出,只能导出原理图,应该怎么操作,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之前我也导出尝试过,好像不能导出,试了好多办法,导出PDF什么都可以导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0926104023.png我的没有问题啊,楼主你是怎么操作的,或者直接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问题啊,楼主你是怎么操作的,或者直接上传文件。

就是正常的操作步骤啊,页→导出→DWG→确定(配置就设置了导出版本和块定义中的一些东西),我发现那个在导出时(我选择的是整个项目),在源里面就没有目录和报表那些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我的没有问题啊,楼主你是怎么...

试一试单独倒出一页,我这个是单独倒出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单独导出页不行,导出时源里面没有当前选择的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beingread 的...

输出目录,换一个地方

网友B:
楼主你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跟目录没关系的,我早就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是哪个版本。

2.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你的是哪个版本。 内容的...

我的是2.5,我的这里没有问题。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0926154121.png这是导出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导出的图纸

未命名图片.png我导出时源这里没有当前选择要导出的页,我怀疑是不是在生成报表的时候哪里做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是导出的图纸 内容的回复!...

嗯,找到问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emmmm.问题没找到,但是现在用其他方法解决了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是在虚拟机中重新装了个2.7版本的就可以全部导出了,2.6版本估计是安装上有什么问题存在,具体啥的也还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beingread 的...

应该是楼主的安装的不彻底,安装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beingread 的...

我的2.5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C(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