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自己指定一个任务中的主程序?

楼主(2019-09-26):
ABB机器人可以拥有多个任务,但是每个任务只能有一个主程序。ABB机器人默认的主程序名都是:main。正常情况在执行“PP移至main”操作后,运行指针都会在“main”里面。

ABB机器人要支持多任务,必须要有623-1 Multiasking选项。后面的内容小编会对多任务功能进行详解。

但是也会有童鞋会遇到如下情况:系统拥有main和mainback这两个例行程序,但是在执行“PP移至main”操作后,指针确在mainback里面,如图一和图二所示。其实是因为人为的指定的主程序。

那么如何自己给ABB机器人指定一个主程序呢?

具体步骤如下:1进入ABB主菜单——2单击【控制面板】命令——3单击【配置】命令——4主题选择为“controller”——5双击“Task”选项,即可对系统拥有的任务进行查看——6双击任务“T_ROB1”,进入“T_ROB1的参数设定页面,如图三所示

而参数列表中的“Main Entry”的含义就是进行主程序指定,图三中我们看到其指定的主程序名是“mainback”,所以在程序编辑器中执行“PP移至main”操作后,运行指针会跑到名为“mainback”中去。

来源:网络

网友A(2020-11-07):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A: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