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浸式电力变交接试验作业方法

楼主(2019-09-26):
1、非纯瓷套管试验

1.1绝缘电阻。将套管用吊车吊起或用支架悬空,并使套管竖直,用 2500V 绝缘电阻表分别测量接线端对末屏及法兰的绝缘电阻,其值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下与出厂值比较,不应有太大偏差;对于66kV以上有抽压小套管的电容型套管,应用 2500V 绝缘电阻表测量“小套管”对法兰的绝缘电阻,其值不应低于 1000M。

1.2介损测量。用正接线法测量套管主绝缘对末屏的介质损耗角正切值tan及电容值,具体接线按仪器所标示的接线方式进行,选择 10kV 电压测试;

介损高压测试线应用绝缘带挂好悬空,不得碰及其他设备或掉地,并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不得让人误入高压试验区域;测得的介损及电容值与出厂值不应有明显区别,应符合交接标准要求。

2、有载调压切换装置的检查和试验

检查有载调压切换开关触头的全部动作顺序,测量过渡电阻阻值和切换时间。测得的过渡电阻阻值、三相同步偏差、切换时间的数值、正反向切换时间偏差均符合制造厂技术要求。

3、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

分别测量高压绕组各分接头以及低压侧直流电阻,对于有中性点的,宜测量单相直流电阻。测量时应记录好环境温度,以便与出厂值进行换算比较,线间或相间偏差值应符合交接标准。

4、检查所有分接头的电压比

将变比测试仪的线对应接到三相变压器的高低压侧,检查所有分接头的电压比,与制造厂铭牌数据相比应无明显差别,且应符合电压比的规律,在额定分接头时允许误差为±0.5%。对于三绕组变压器, 分别做高—中、中—低变比。

5、检查变压器的三相接线组别和单相变压器引出线的极性

检查结果应与设计要求及铭牌上的标记和外壳上的符号相符。

6、绝缘油取样试验

取油样时应在变压器注满油充分静置规定的时间后方可进行。取好油样后,要密封好容器,然后及时送至相关部门检验。

7、绝缘电阻、吸收比或极化指数测量

所有与绝缘有关的试验在绝缘油检验合格之后并选湿度满足要求的天气进行。对于要求测极化指数的变压器,应检查绝缘电阻表短路电流不低于 2mA;试验应记录好试验环境温度,以便换算至出厂相同温度下进行比较,要求不低于出厂值的 70%;试验项按高—中+低+地、中—高+低+地、低— 中+高+地、整体—地、铁芯—夹件+地以及夹件—铁芯+地进行;以高—中+低+地为例,将高压侧三相及对应侧中性点(如果有)短接,其余部分全部接地,绝缘电阻表高压端加高压侧,接地端接地进行测试。

8、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介质损耗角正切值 tan6

用反接线的方法进行测试,具体接线方法按仪器所标示进行;试验项按高—中+低+地、中—高+ 低+地、低—中+高+地、整体—地逐项进行;试验时,要将介损仪高压试验线用绝缘胶带悬空,不与变压器壳体接触;记录好试验时的环境温度,换算至出厂相同温度比较时,不应大于出厂值的 1.3 倍;测量数据如果与出厂偏差太大,应注意清洁套管,或用导线屏蔽套管,减少套管的表面泄漏电流;测量宜在相对湿度较低的天气进行。

9、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泄漏电流

测量泄漏电流时宜在高压端读取,试验项按高—中+低+地、中—高+低+地、低—中+高+地进行,测量应选择湿度较低的天气,并记录环境温度,泄漏电流值不得超过交接标准的规定。

10、电气试验

10.1绕组变形试验。对于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变压器,宜采用低压短路阻抗法;6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变压器,宜采用频率响应法测量绕组特征图谱。

10.2 交流耐压试验。在变压器的出线端进行交流耐压试验,可以采用外施工频电压的试验方法,也可以采用感应电压的试验方法。尽量采用串联谐振感应耐压试验方式,可减少试验设备容量。电压等级在 110kV 及以上的变压器中性点宜单独进行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压值均参照交接标准进行。

10.3 绕组连同套管的长时感应电压试验带局部放电试验。电压等级在 220kV 及以上的变压器,在新安装时必须进行现场长时感应电压带局部放电试验。电压等级为 110kV 的变压器,当对绝缘有怀疑时,宜进行局部放电试验。用以检测变压器内部非贯穿性的绝缘缺陷。

10.4 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按启动方案规定要求。

10.5 检查相位。检查变压器的相位,必须与电网相位一致。

每一油系统应注意在负温时的油特性,如主体内油在负温时油的粘度大,流动性差,散热性差。有载分接开关切换开关室内油在负温时会影响切换过程加长,使过渡电阻温升增加。

对超高压油浸式变压器的主体内油系统而言,还应注意油流带电现象,要防止油流带电过渡到油流放电现象。要控制油的电阻率、各部分油速、释放油中电荷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