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电流及过热故障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9-09-26):
过电流故障是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中最为频繁的故障现象,出现这种变频器维修故障时,首先检查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端U、V、W电路有无相间短路现象或对地短路现象;其次检查变频器负载是否太重,减少负载;最后检查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参数是否太短,转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减少转矩提升量。
如果变频器维修检测中没有发现上述现象,就要检测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器,检测完毕复位变频器运行查看是否出现过流现象,如果出现,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1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变频器1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以上变频器故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微控器的,微控器接收到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因1PM引起的过电路故障只需更换IPM模块即可。

变频器维修在加速或减速中发生的过电流,往往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是由于变频器加速或减速过快而引起的。维修变频器的解决方法:可通过增大加(减)速时间或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而解决。http://www.cncswx.com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热故障也是变频器在工作生产中经常碰见的常见故障之一。造成变频器过热故障的主要原因有:①变频器周围环境温度过高,变频器内部由于电子器件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导致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温度过高,变频器会报温度高故障并停机;②变频器通风不良,会影响变频器内部的散热,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③风扇堵转,变频器风扇坏时,大量的热量积聚在变频器内部散不出去;④负载过重,当变频器所带负载过重时,会产生过大的电流,产生大量的热量,有可能导致变频器也会过热报警。
变频器维修过热解决措施:更换变频器散热风扇;降低变频器所在场所的温度,例如加装空调或风扇等强制制冷措施;定期检修变频器,清除变频器散热风道的垃圾,顺畅风道;减小负载或增加变频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