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atv71变频器上电炸机

楼主(2019-09-26):
码垛机上一4KwATv71变频器先是跳闸再送电后变频器内闪火花'后检查制动电阻45欧/刹车整流块直流150V'没什么问题换新变频器可运行一天后又是跳闸再送电变频器闪火花求大神杂回事?手指处为烧坏处

网友A:
   你这个变频器内部的电路板也是太多灰了吧,不坏也有点怪了

    不守好像 ATV的质量不是很好,我这有些小的时常自动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变频器内部的电路板也是太多灰了吧,不坏也有点怪了    不守好像 ATV的质量不是很好,我这有些小的时常自动不工作了

我换了个新的运行一天又烧了

网友B:
检查下供电电源,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供电电源,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电源检查过相电压400V空开也是换新的

网友C:
烧坏的地方是什么元件?看不太清

网友D:
  1. 变频器是因为潮湿,电路板打火而损坏模块及开关电源。

  2. 还有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是由于电机漏电造成。

网友E:
估计是放在潮湿地方太久了,上电之前应该排查一下。还有现场是不是环境也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因为潮湿,电路板打火而损坏模块及开关电源。还有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是由于电机漏电造成。

这是换新变频器烧痕和老的一样

网友F:
网友分析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