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液位开关是浮球开关的绝佳替代品?

楼主(2019-09-26):
物位开关是量大低值品,有液位开关和料位开关之分。目前液位开关的主导产品还是浮球式液位开关,其次是音叉(开关)式和电容式液位开关,这个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有很大变化。下面工采网小编和大家一起讨论以下什么类型的液位开关是浮球开关的绝佳替代品?

浮球开关工作原理

浮球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液位控制器件,它不需提供电源,没有复杂电路,它具有比一般机械开关体积小,工作寿命长等优点。选型时只要材质选用正确,任何性质的液体或压力、温度皆可使用,例如:浮球开关适应于控制泵运转来维持液位;控制罐的自动装卸;控制液位或供给信号,如油箱、自动清洗系统、液压罐、低压锅炉、污水处理系统。

光电液位开关工作原理

光电液位开关是一种用于检测液体何时达到预定液位的开关。这种类型的技术非常适用于监测中间水平并不重要的液体测量应用中。光电液位开关通常用于控制油箱或容器中的低液位或高液位,以防止设备损坏、液体溢出、贵重液体的损失或设备异常中断。

其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光电液位开关传感器内包含一个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电接收器。发光二极管所发出的光被导入传感器顶部的棱镜。当尖端处于空气中时,红外光在内部围绕光电晶体管的尖端反射,从而在两者之间提供强光耦合。当传感器尖端浸没在液体中时,红外光从尖端逸出,导致光电晶体管的光量减少,从而使得输出状态改变。

此种工作原理设计的SST sensing光电液位开关系列在应用于液面的位置监测工作过程中有着极高的准确度和重复性,中央监测液体界面中其重复性高达±1mm

光电液位开关的优点和缺点

光电液位开关是一种常用的液位开关类型,具有结构紧凑、可靠性高、重复性好、测量精准、维护简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具体体现如下:

1、液面检测准确、高重复性、快速响应。

液位的输出只与光电探头是否接触液面(体)有关,与介质的其它特性(温度、压力、密度、电参数)无关,故液面检测准确、重复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液面控制非常精确。

2、可制成多点液位传感器,由于光电探头体积相对小巧,可以在一个测量方法体上安装多个光电子探头制成多点液位传感器、变控器。

3、高可靠性、长寿命、免维护,由于对传感器内部的所有元器件进行了树脂浇封处理,传感器内部没有任何机械活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可靠性高、寿命长、免维护。

4、免调试、免校验,直接安装即可应用,由于液位信号输出只与液体是否接触光电探头有关,与其它因素无关,因此不需调校,可直接安装使用。

5、适应环境能力强,真空、压力环境,以及特殊的液体环境如:气泡、振动、蒸气,FS—等系列光电液位开关均可适应。

6、适应特种容器安装,光电探头体积超小,可分开安装在狭小空间中适合特殊罐体或容器中使用。

虽然在高压,温度和腐蚀性环境中对液面检测非常准确,但它们对于连续液位测量应用来说却是不适用的。

基于SST提供一系列光电液位传感器,几乎可以在任何类型的液体中运行,例如工采网提供的两款光电液位开关:

英国SST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 - LLC200D3SH该液位传感器提供单点液位检测, TTL兼容的推挽输出。传感器设计中含有一个红外发射源和一个探测器,安装位置精确,以确保两者在空气中达到很好的光耦合。当传感器的锥形端浸入液体时,红外光会透射出锥形面,到达探测器的光强就会变弱。 该LLC系列光电液位传感器(工业级型、光电水浸传感器)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能胜任工业应用中重负荷的环境。本系列产品适合宽电压范围供电环境,驱动电流可达到250mA。因此,该系列传感器可以直接驱动报警以及其他设备。

英国SST 耐强腐蚀性光电液位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 - LLG810D3L24-003 耐强腐蚀性光电液位传感器LLG810D3L24-003能检测几乎所有的液体,油或者水,可以在高压、腐蚀性强的环境下运行。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不锈钢外壳,玻璃探头的尖端设计。同时提供可直接加载驱动负载的工业电源电压和输出。

相关文章推荐:

光电液位开关 - 为什么它们是传统液位开关的首选产品?

《光电液位开关和浮子液位开关的区别》

《液位开关的种类及工作原理》

网友A:
不同的液位开关,应用的场合不同,价格要求也不一样,没有谁代替谁,只有不同的场合是不是适合,有些质量很好,但价格太贵没法用,有些很便宜,但污水环境用不了。

象下面这种电子式水位开关就适合耐污的环境,但价格也比浮球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