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台达DVP50MC通过EtherCAT控制台达A2伺服电机

楼主(2019-09-26):
第一次使用总线控制电机,这次选的是台达DVP50MC通过EtherCAT控制8台台达A2系列伺服电机,请教该如何控制,最好有个步骤,先做什么,在做什么?用到什么软件,什么工具?非常感谢!

网友A:
下载软件CANopen Builder6.2或者6.3.

然后进入里面组态,进行编程

网友B:
也可以到台达官网找找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http://www.delta-china.com.cn/Products/CategoryListT1.aspx?CID=060301&PID=ALL&hl=zh-CN

网友C:
image.png进入里面配置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0747_1.shtml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D:
最好自己去官网上找点相关手册,看不懂的再求助别人,你没有自己去了解,别人告诉的对与错你也没法判别,而且还半桶水,很痛苦

网友E(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2024-09-14):
引用 网友A:
下载软件CANopen Builder6.2或者6.3.然后进入里面组态,进行编程...

这个软件只能在线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