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和工业路由器的区别

楼主(2019-09-26):
随着时代的进步,互联网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常由许多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而成。如果几个计算机网络在物理上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并不能进行沟通,那么这种“互连”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在谈到“互连”时,就已经暗示这些相互连接的计算机可以进行沟通,也就是说,从功能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计算机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计算机网络,称为“互联网”。
路由器(Router)亦称选径器,是在网络层实现互连的设备。它比网桥更加复杂,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路由器有更强的异种网互连能力,连接对象包括局域网和广域网。路由器有两大典型功能,即数据通道功能和控制功能。数据通道功能包括转发决定、背板转发以及输出链路调度等,一般由特定的硬件来完成;控制功能一般用软件来实现,包括与相邻路由器之间的信息交换、系统配置、系统管理等。
交换机(Switch)是一种基于MAC(网卡的硬件地址)识别,能完成封装转发数据包功能的网络设备。现在的交换机分为:二层交换机,三层交换机或是更高层的交换机。三层交换机同样可以有路由的功能,而且比低端路由器的转发速率更快。它的主要特点是:一次路由,多次转发。

将网络互相连接起来要使用一些中间设备(或中间系统),称之为中继系统。根据中继系统所在的层次,可以有以下五种中继系统:
1.物理层(即常说的第一层、层L1)中继系统,即转发器。
2.数据链路层(即第二层,层L2),即网桥或桥接器。
3.网络层(第三层,层L3)中继系统,即工业级4G路由器。
4.网桥和工业级4G路由器的混合物桥路器兼有网桥和工业级4G路由器的功能。
5.在网络层以上的中继系统,即网关。
当中继系统是转发器时,一般不称之为网络互联,由于这仅仅是把一个网络扩大了,而这仍然是一个网络。高层网关由于比较复杂,目前使用得较少。因此一般讨论网络互连时都是指用工业级交换机和工业级4G路由器进行互联的网络。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工业交换机和工业级4G路由器及其区别。

工业级4G路由器与工业交换机来说,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层次不同
最初的的交换机是工作在OSI/RM开放体系结构的数据链路层,也就是第二层,而工业级4G路由器一开始就设计工作在OSI模型的网络层。由于交换机工作在OSI的第二层(数据链路层),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而工业级4G路由器工作在OSI的第三层(网络层),可以得到更多的协议信息,工业级4G路由器可以做出更加智能的转发决策。
(2)数据转发所依据的对象不同
交换机是利用物理地址或者说MAC地址来确定转发数据的目的地址。而工业级4G路由器则是利用不同网络的ID号(即IP地址)来确定数据转发的地址。IP地址是在软件中实现的,描述的是设备所在的网络,有时这些第三层的地址也称为协议地址或者网络地址。MAC地址通常是硬件自带的,由网卡生产商来分配的,而且已经固化到了网卡中去,一般来说是不可更改的。而IP地址则通常由网络管理员或系统自动分配。
(3)传统的交换机只能分割冲突域,不能分割广播域;而工业级4G路由器可以分割广播域
由交换机连接的网段仍属于同一个广播域,广播数据包会在交换机连接的所有网段上传播,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通信拥挤和安全漏洞。连接到工业级4G路由器上的网段会被分配成不同的广播域,广播数据不会穿过工业级4G路由器。虽然第三层以上交换机具有VLAN功能,也可以分割广播域,但是各子广播域之间是不能通信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仍然需要工业级4G路由器。

(4)工业级4G路由器提供了防火墙的服务
工业级4G路由器仅仅转发特定地址的数据包,不传送不支持路由协议的数据包传送和未知目标网络数据包的传送,从而可以防止广播风暴。
工业交换机一般用于LAN-WAN的连接,交换机归于网桥,是数据链路层的设备,有些交换机也可实现第三层的交换。工业级4G路由器用于WAN-WAN之间的连接,可以解决异性网络之间转发分组,作用于网络层。他们只是从一条线路上接受输入分组,然后向另一条线路转发。这两条线路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网络,并采用不同协议。相比较而言,工业级4G路由器的功能较交换机要强大,但速度相对也慢,价格昂贵,第三层交换机既有交换机线速转发报文能力,又有工业级4G路由器良好的控制功能,因此得以广泛应用。
深圳奥腾光通旗下工业通信品牌高耐特(GAONET),14年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工业交换机及工业PoE交换机,光纤交换机,环网交换机,光纤收发器,PoE光纤收发器,光端机,EOC等产品,欢迎咨询。

网友A(2020-09-03):
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二四九一九零六四零三

网友A: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