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急求助安川电机报警710和910

楼主(2019-09-26):
警急求助安川伺服电机报警710和910,拿另一台 机床上使用正常同型号机床换上后在装 回两台电机同出现710和910

网友A:
A.910:过载。 (是即将达到过载(A.710 或A.720)警报之前的警告显示。如继续运行,则有可能发生警报。);A.710 过载(瞬时最大负载),A.720 过载(连续最大负载)以超过额定值的转矩进行了连续运行。

过载,建议楼主检查机械

建议检查接线

网友B:
如果还没有运行就出现这样报警,有可能是电机或者编码器接线出现问题。电缆是你自己做的吗?检查一下线吧。如果是运行过程中出现这样问题,那就是电机过载报警

网友A:
通过楼主的描述,感觉楼主应该是运行中设备

网友C(2019-10-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