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判别的问题

楼主(2019-09-27):
用干电池和万用表判别三相异步电动机首尾端时,合上开关瞬间,若指针摆向正偏,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黑表笔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反之,则与红表笔所接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

这个判定的原理是什么?如果用同名端感应电压极性相同来考虑,则与结论刚好相反。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不对吧?

同名端的判断是正确的,电机绕组也是那样判断头尾的。

网友B:
将选择开关到直流档,电流与电压都可以量程越小越明显。先将一相绕组先标志为U1和U2指定U1接表“-”端、U2接表“+”端。再将另一相一个线端接电池的“-”端另一端去碰“+”端,观察偏转方向,如果正转(向右)则碰触端为V1端,“-”电池极端为V2。如果方向相反则为颠倒。同样另外一相同理W1与W2。注意碰触瞬间方向,而不是放开时的方向。这是利用了变压器电磁感应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选择开关到直流档,电流与电压都可以量程越小越明显。先...

在触碰瞬间,V1端的感应极性为+,依据同名端原理,U2极性也为+,这样表才会正偏。所以是电源正极和红表笔端为同名端啊!而按您所说,是电源正极和黑表笔端是同名端,这个怎么解释?

另,网上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和你说的一样的,也有相反的。真的搞不清了!